[内存维修]
内存有时候能启动,有时不能启动

楼主(2015-01-21):
用这个内存有事直接启动进系统,有时不启动,不启动的时候按复位有时又能启动,这个内存有可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
换根内存试一下,有时候不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多换换内存试试,看看究竟是不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内存拔下来,多擦拭几次,在清清机箱的灰尘

网友:
用橡皮擦擦内存的金手指,用镊子轻轻的刮刮内存槽,上内存时多插拔几遍!
要是还那样换根内存,故障依旧的话就是主板的事儿了!桥虚焊吧!

网友:
接触不良的可能性大,金手指擦干净,插槽也清一下灰。

网友:
这个还真不好说!!!!先换内存!不行的话就是板子上的事了

网友:
换根内存或者把内存金手指用橡皮清理一下,内存插槽清清灰。旁边有内存插槽的话换条插槽插内存看看。

网友:
接触不良的可能更大一点

网友A:
个人觉得把 DDR 重新补焊一下比较好...............

网友:
如果我说你这不是内存的问题   你的内存其实已经插好了  会有人喷我吗

网友:
这个我遇到过,可以试一下,首先,要确保内存是好的,检查内存槽边的电解电容,就算没鼓包的也逐一替换试试,有软伤电容是测不出来的

网友:
换个插槽  有可能插槽虚焊

网友:
是DDR2还是3

网友:
不稳定的有点头大,不过一定要一步一步的来,清理内存槽后,不行的话,换确定好的内存,还有内存有兼容性的问题的。

网友:
颗粒虚汗的也有可能,先找软件测试下嘛

网友:
软件测试就OK了

网友:
如果是AMD很可能是桥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把 DDR 重新补焊一下比较好...............

这是在作死 焊后不稳定

网友:
排除法吧  一样一样试试

网友:
有时候内存与主板不兼容常常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2015-02-28):
SPD程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