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前最后一贴:三星R428不显曲折维修血泪短史!!

楼主(2015-01-21):
这两天苦苦等着玩我的游戏《刀剑2》,但一直没开新区(这不算给像素打广告吧,站长和各位版主看在老夫也为论坛做了些许贡献,别封我哦)。又不想弄其他的,闲来无事发个年前帖子——R428不显维修一例。因为生意不济,应该是年前最后一贴吧,当然,我希望不是。

闲话就说到这,进入正题:

师哥(这里又提到我的那位路人丙师哥,常看我帖子的朋友都知道他,我常在帖子里黑他,仿佛他老是给我出馊主意或是没用的提议,没办法,为了衬托我嘛~~)前两天给我甩个三星R428,说:不显,你看着弄吧!于是先上恒流,看电流到1.1左右固定,不显。我判定是显卡,他说他也觉得。既然达成一致,拆机!

拆机后一看——显卡像是被人焊过,于是更加确定:显卡无疑!一个字:干!

大家都知道,这个板子有“三多”:通病多,烤板温度调得不能多,板子烤得时间不能多。我看这被上家干过显卡后板子没变形,心想还不错,不过老夫也有自己的绝技(老夫曾在前面发过一篇关于容易变形板子的加焊技巧贴,也是拿R428做例,因为它最容易变形:【三星板举例】教你——这样做BGA不变形!!感兴趣的话请直接点击左侧链接

焊过显卡(当然,没变形,老夫很是自信!),一试:电流上到0.85,有时候是0.74左右,就不动了。是不是内存?插拔无用,更换无用。CPU?更换也无用。这个……虽然我BGA技术不错,但这个板子也不禁我折腾呀!难道非要我重做显卡?稍微测量一下显卡看它没有短路就取下了。本来是要换的,但手边没有现成的,还要买,耽误时间。正在踌躇,师哥给我伸出援手(他终于有正面形象了)——给我找了个显卡。我正在对比,发现原来的显卡有裂痕(不是找到新的显卡我还要傻傻地去植株呢,汗颜……)OK,果断甩了旧显卡,直接换这个“师哥显卡”。

(经过一段时间后……)

做好了,上电流……还是不行!还是一样?!这个……难到报客户换板啊?
好吧,下班了……明天继续

(夜晚,辗转反侧,彻夜无眠……)

第二天,来到店里,看着R428,进行冥思……

我问师哥,这个机子亮机的电流是多少。
师哥说:这个电流应该不会亮,你看看时钟和复位。经过检查(没示波器),大致判断时钟和复位均正常。

在抓耳挠腮的时候,想起拆机的时候有看到屏线上有两根线断了,看接口里面的11,13脚也被人折断(那时候查过图纸,貌似都是接地脚)

v

赶紧速查图纸看仔细——果然还是接地脚,不过测量第10脚阻值为16,先暂时定为正常吧。

暂时定为正常,是因为这时候有同事手上有一块好板子,我特地从那个店(分店)带过来,实在不行准备给客户报板价的。虽然有新板还是不死心。
于是接这块新板子上电试试,谁知道一试出现问题了——也不亮机!症状几乎一样!我傻了:这个板子可是测试好能亮机的板子!我赶紧看看这块板子,也是被动过显卡,不会两个都是因为显卡吧?!

不死心,还是不死心,不能连给客户换板都换不成呀!而且也太巧了,两个板子症状一样?这几率不是说没有,有也很小吧……
于是想外接试试,总有一个是亮的一个不亮的!!若果不都是亮的,那就说明其中一个显卡或板子有问题;若果都亮,那就说明是其他问题(也就是排除板子问题)如果症状都一样是几率问题的,那外接情况要是都一样的几率会更低(是指显卡问题的几率),因为不可能板子坏的也一样,显卡坏的也一样!!大家应该明白吧……

外接,于是问题又来了——都一样,外接亮!!好,暂时可以排除板子问题了(回想起来,之前修的板子可能早已经亮了),那下边是哪儿了?不用问——机子的上半身,要么屏线,要么屏!屏线没有,屏要是有一块测试屏。拆屏……插测试屏接恒流——电流经过跳变越过1.0,到1.1亮机!!好,屏坏无疑……

至此,修机完毕!

(附上亮机图)

【总结】:之前刚送来可能真是显卡有问题,之前电流可以看出,没过显卡,还有后来发现显卡有裂痕。当然,屏那时候也已经坏了,我们还不知道。后来换个新显卡后,其实已经亮机了,0.8电流那是因为是裸机测试,外设没有,只给主板供电,供电负载大大减少,电流略低很正常。后来找的新板当然也是好的,不过裸机测试的时候电流比旧板略高0.2安左右,那时候我也有些疑惑,不过现在可以忽略了。总之,修机器就是这样,既要按常理出牌,有时候又要越过常理,不能按常理出牌。如果我死命按照师哥那句“电流要上1.2——1.3才会亮”,我估计我要修到年后了……只要思维打开,加上细心和耐心,这机子纵有疑难杂症,修机道路纵有千难险阻,又有何惧哉!!

网友A:
我去  前两天也修了个  R428  裸板上电  电流0.9都不亮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去  前两天也修了个  R428  裸板上电  电流0.9都不亮机

哦?结果呢?你退了?

网友:
以前遇到一个这个本  3个人打赌 结果我输了  其实也是针弯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结果呢?你退了?

后来把以前换下来的一个R428的料板  显卡坏了  换了个显卡  给客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来把以前换下来的一个R428的料板  显卡坏了  换了个显卡  给客户了

哦~~酱紫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后来把以前换下来的一个R428的料板  显卡坏了  换了个显卡  给客户了

老大你是把料板坏显卡装到客户主板上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后来把以前换下来的一个R428的料板  显卡坏了  换了个显卡  给客户了

不是吧,你也这么干啊。我这师傅从来不做这事

网友:
我一般先外接不亮再内接,座位上就有显示器,把线插上就行

网友E:
啥情况,,修了这么久没试外接,搞的这么复杂

网友F:
早就测试一下外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吧,你也这么干啊。我这师傅从来不做这事

我晕   你理解错误了哦  我的意思是   原来换下来的料板是显卡坏了  然后换了个显卡上去  把那个料板修好了  然后装到客户机子上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老大你是把料板坏显卡装到客户主板上了?

不是啊   料板是显卡坏了  然后换了个好显卡在料板上    把料板修好了  装给客户了   说是料板也就是显卡坏了  留着拆件用的  还没用到

网友G:
祼板上电时我一般第一时间是用外接显示器的,楼主走弯路了!
还有电流的问题,我修过DELL N5110独显在win7运行的时候最低电流是0.65A,所以谁敢说电流一定超过1A才算正常。

网友:
此贴经典 经常回来学习

网友:
三星R428 外显内不显 如果连背光都没有  接口都没有电压  说明显卡挂了   这机器显卡老爱坏

网友H:
楼主干嘛了很多年了吧,技术经验都很牛。

网友:
不容易啊,这么多坏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结果呢?你退了?

我也修过一台1.3都不亮,板子有点变形了,只有换版了

网友:
你在哪里干啊。还是连锁的啊

网友:
在此谢谢 loyo8 的提醒,老夫大意,活生生把CPU写成CUP,望见谅,现已更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啥情况,,修了这么久没试外接,搞的这么复杂

因为看电流就判断出是显卡坏了,后来发现的确是显卡坏了,都裂了,我是后来换了新的显卡不亮,才外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早就测试一下外接就好了

一开始看电流可以判断的,外接。后来发现旧显卡有裂痕。换新的不行我这时候才打算外接

网友:
不知客户还修不修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祼板上电时我一般第一时间是用外接显示器的,楼主走弯路了!
还有电流的问题,我修过DELL N5110独显在win7 ...

这个我知道,师哥误导我了,后来实在没招,我自己外接试试才发现亮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干嘛了很多年了吧,技术经验都很牛。

总体算起来才一年

网友I:
楼主能收多少钱啊,搞两天啊。不收300对不起党啊

网友:
这台机子主板显卡坏了,屏也坏了,客户同意修吗?不要修好了,客户不想修了。这事要是之前判断好了就好了!

网友J:
测26,28脚很快可以确定屏的问题的

网友:
到最后还好是高定了,没让客户换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能收多少钱啊,搞两天啊。不收300对不起党啊

修的显卡,换的屏,不止300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J:
测26,28脚很快可以确定屏的问题的

是吗?谢谢~~~我还不知道呢,下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吗?谢谢~~~我还不知道呢,下次试试

嗯   这两个有信号跑的话   基本说明显卡正常工作了,这是显卡检屏

网友:
总之,修机器就是这样,既要按常理出牌,有时候又要越过常理,不能按常理出牌。如果我死命按照师哥那句“电流要上1.2——1.3才会亮”,我估计我要修到年后了……只要思维打开,加上细心和耐心,这机子纵有疑难杂症,修机道路纵有千难险阻,又有何惧哉
楼主真高手之中的高手,维修要思路多维化,不然就要进入死胡同了

网友:
。。常规经验害死人啊。。。现在机器好多不按照常规出牌了。哈哈~

网友:
亮机的电流  有很明显的电流跳变的 啦!

网友:
楼主有耐心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是啊   料板是显卡坏了  然后换了个好显卡在料板上    把料板修好了  装给客户了   说是料板也就是显卡 ...

你说的太容易让大家理解错误了,呵呵,我认为比较麻烦的故障收费高点正常,太麻烦不想修故意破坏客户主板等,让人家知道了就砸了自己招牌不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太容易让大家理解错误了,呵呵,我认为比较麻烦的故障收费高点正常,太麻烦不想修故意破坏客户主板 ...

哈哈    你的思想要改造 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