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与MOS管

楼主(2015-01-21):
大师们,师兄们。小弟我最近遇到了一个令我十分头痛的问题。查阅了很多资料都看不懂他们讲的什么。
1、三极管的三种工作状态:饱和导通,不完全导通,截至。那这三种状态的工作条件是什么?
2、MOS管的三种工作状态:饱和导通,不完全导通,截至。那这三种状态的工作条件是什么?
3、正向偏压(在网上关于三极管资料中的专业术语)指的是?
4、Ube(在网上关于三极管资料中的专业术语)指的是?
5、发射极正偏?
6、正向偏置?
问题有点多,好望各位大神见谅!谢谢!

网友:
好吧  我也不懂  同求

网友:
当三极管的基极电压小于死区电压时,三极管就会截止
当三极管的基极电压达到死区电压时,三极管就会处于工作状态
当三极管基极电压达到最大时,就处于饱和状态

网友:
哎  都是高手之间的对招!俺只能看看热闹啊

网友A:
三极管与场管
共同点:
                字母 代号相同:都是用Q表示
                                       形状相同:都是三只脚的
                 作用相似:都可以做开关作用和压降作用
不同点;
            架构分类不同:三极管是NPN和PNP,场管N沟道和P沟道。
         电路符号不同:

                三极管                                                    场管
极性名称不同:三极管是基极B,集电极C        ,发射极E;场管是栅极        G        ,漏极D,源极S。
控制方式不同:三极管是电流控制电流,场管是电压控制电流。

特性:
     NPN三极管特性:当B>E 0.7V 时,C-E 导通,B-E 的电流越大,        C-E 电流越大;
     PNP 三极管特性;当B<E 0.7V 时, E-C 导通。
N沟道场管特性:当G极电压越高,D—S导通能力越强。
当G极电压高于S极2V左右时,D-S开始导通
当G极电压高于S极4.5V左右时,D-S完全导通
     P沟道场管特性:当G极电压越低,S-D导通越强。
类型测量方法:
         三极管:交替测量6次,有2次值。如果红表笔固定不动,有2次值,是NPN管,反之是PNP管。
         场  管:交替测量6次,有一次值。G  S 极短接放电,黑表笔接D极,红表笔接S极有数值那么该管就为N沟道,反之,红表笔接D极,黑表笔接S极有数值那么该管为P沟道。
好坏判断方法:
三极管
离线测量:使用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NPN三极管用红表笔接B极,黑表笔接C极显示500左右数值,黑表笔再接E极也是显示500左右数值;   PNP 用黑表笔接B极,红表笔接C极显示500左右数值,红表笔接E也是500左右数值。
       测量时显示数值为“0”表示三极管短路,显示“1”或“OL”表示三极管开路。
场   管:先将MOS管三级进行放电,然后黑表笔接D极,红表笔接S极,有500左右的数值,其他脚数值都为无穷大,如果D/ S 极数值无穷大表示MOS管开路,任何两极之间数值为“0”表示MOS管短路。

网友:
饱和就是导通,截至就是断开,硅管0.6-0.7是放大状态。

网友:
解说的真是精彩,大神就是不一样呀。

网友:
说的真详细,三极管是电流控制器件,場效应管是电压控制器件,开关速度快,热稳定性好,高频性能好,iPhone中很多

网友B:
讲讲我个人的这边的判断状况,跑图跑到三级管时,我只管b是否大于e级0.7以上,有就导通,然后前后分析这画出来的电路是否有成立!
希望楼主能参考到

网友:
解说的真是精彩!!!!!!!

网友:
观摩观摩

网友:
谢谢, 张新人的正解,解决了我心中的疑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与场管
共同点:
                字母 代号相同:都是用Q表示

你好,我不明白的是,在N沟道mos管中,比较的是G极与输入端的电压。只要G大于等于输入端电压,mos管就导通。G极大于输入端电压3伏以上就完全导通

网友:
對于三極管和MOS管,新人學習時很容易搞混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与场管
共同点:
                字母 代号相同:都是用Q表示

大神,膜拜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讲讲我个人的这边的判断状况,跑图跑到三级管时,我只管b是否大于e级0.7以上,有就导通,然后前后分析这画 ...

嗯,谢谢。经验很实用

网友(2015-03-10):
    这种专业的术语,其实没有什么大用,我们只要知道怎么判断场馆和三极管的好坏就可以了!要是想弄懂,最好报个培训班,自己看书很难看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