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的液晶显示器有闪动的白线条。

楼主(2015-01-21):
拿到显示器,插上去一看,显示正常就丢在这试机。试了几个小时,图像边缘出现红色的小点,整个屏都有闪动的白色线条。判读应该是排线的问题,换了之后,红点没有,但是白色的线条依旧。在想应该是屏供电不稳,拆机换了5V的电容。

再试,还是有闪动的白色的线条。

有没有大侠指点下啊?

网友:
换个屏线试试

网友:
换个好点的VGA线试

网友:
这个有可能屏坏吧

网友:
电源滤波不量也会

网友:
量一下关键电压

网友:
屏的面儿大

网友:
换过。。。一样的情况。。。

网友:
这个估计屏幕问题比较大

网友:
难道没有考虑过灯管漏电》?、

网友:
处理下屏线试试吧

网友:
你上个图,看一下

网友:
楼主 :可能是  灯管  打火。

网友:
可能就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可能是高压打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