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50-23-C1-C3 -25-67-44-50以此循环造成永不间断

楼主(2015-01-21):
情况是加了一个2G内存条如外加了个80G硬盘执行鲁大师跑分是跑到显卡顿时黑屏之后通过检测跑以上代码循环不间断。此情况应该从哪里着手呀!大家提供下解决方案谢谢了
显卡
跑分
黑屏

网友:
是不是内存有问题

网友:
是电源供电不足吗?

网友:
刷BIOS了吗!!!!

网友:
换换内存试试看看怎么样

网友:
跑到显卡 就黑屏 掉电了? 仅仅黑屏 有可能显卡问题, 掉电了 说明你的电源带不动负载

网友:
电源问题吧

网友:
桥或显卡出问题,像是在认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