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LED灯的修复。推想液晶或液晶电视的背光灯条LED的修复

楼主(2015-01-22):
                        一次LED灯的修复。也谈谈液晶显示器和液晶电视的背光LED灯条的发光二极管损坏的修复 (提纲型帖)

       这两天一LED灯坏了。供电为市电220V.内部电路会整流 滤波再经过一个芯片和变压器形成直流电给LED灯供电。(LED灯大致参数:交流220V进。出直流30V—80V)。经查有一组两个并联的发光二极管均坏了。用了一个2W  24欧的色环电阻串入代替之。电压降3V左右。LED灯修复(比正常灯稍暗些。基本不影响使用)。

延伸:液晶或液晶电视LED背光的发光二极管坏的较少。如果坏了,可以换一样的原装灯条或用新的通代升压板+灯条也能解决。但如果原装灯条能修复也是一个不错的想法。修复理念有三个:
1:换同规格的发光二极管替换。
2:换成电阻能降压3V(满足二极管的能分3V的这个作用和电路连通的作用)。
3:换成其它的规格发光二极管只要能连通电路和降3V.发光强弱不用太管了(但不能影响整体正常使用也行)。

再聊:大家可能用过常见的普通灯条。4个发光二极管一并(组)。即4串N并就可以是一个很长的灯条了。但也发现这类灯条中的一个发光二极管是使用电阻代替的。其整体亮度也是非常好的。

可以有的结论:在灯条中的发光二极管坏了。是有可能用同类的发光二极管和电阻代替实现电路进行修复的(整体亮度几乎不受影响的条件下)。

期望:希望有做过此类似维修的朋友继续发表意见和建议。使之成为更有实用性。这样升压板和灯条都能修了。LED背光的维修就真正不是事了。

网友:
换灯条和换某一只发光管从(人工成本+材料费)基本持平把?

网友:
换灯就可以啦

网友:
超赞呀,以后就不用换整个灯了。

网友:
灯很难换吗??????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实战经验,新手学习了

网友:
LED灯珠是可以换的

网友:
led灯条比较好买

网友A:
4个一组?不是3个一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4个一组?不是3个一组吗

  呵呵!这位朋友。我说的不是液晶背光灯条的一组3个。是另外的彩灯的灯条(4个LED的)做类比的。谢谢你的认真关注。

网友:
试试搞一下

网友:
没这样搞过,一般都是整条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4个一组?不是3个一组吗

见笑了啊,刚入行小白不太懂,以后足以我看看

网友:
由此及彼,想法很好,维修起来会更方便,因为选材更容易,赞一个!

网友:
这个还没换过,不知道难不难换,换起来有没有风险?

网友B:
这样稳定吗?  我觉得更换灯条靠谱些

网友:
我现在开始收集坏屏的LED灯条,以便用到时候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稳定吗?  我觉得更换灯条靠谱些

zhiyao只要功夫好,焊接应该没问题的,就是同样的led可能不好找,

网友:
实在感激楼主的分享~学习了

网友:
从没换过LED灯

网友:
可以换,减小维修成本及时间

网友:
灯珠可以换的很简单

网友:
这个还没试过 一般都是换整条

网友:
没看懂这是什么 显示器里面背光的LED灯条 我还没换过呢

网友:
2W 24欧的色环电阻不好找,而1N4007二极管有点是,在电路中串入二极管降压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