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AC_IN#为3.3v的挖坟贴 求证!

楼主(2015-01-22):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25541-1-1.html此贴中版主说AC_IN#为3.3v正常 新手不解从图纸中分析 这个AC_IN#不是应该为低电平么?除非管子没装

网友A:
那肯定是标错了,带#都是低电平有效,主要是看电路,不必要非纠结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肯定是标错了,带#都是低电平有效,主要是看电路,不必要非纠结

嗯 明白了 怕类似我这样的新人不解 所以证实下

网友:
图纸有时候也不一定准确

网友:
acok,有高有低的

网友:
我不看信号带不带#,一般就是按照电路分析和芯片手册分析

网友:
主要还是看板子设计吧,不完全一样的

网友:
不一定都是3.3的,,,,有些是低电平的,看图纸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