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3无屏灯

楼主(2015-01-22):
小米3无屏灯,先洗一下下灯控,不行量下电压有没有,没有的话从电池那飞线过来, 有电压重植, 再不行换上面的电感, 还不行换灯控, 基本上就搞定了! 拆灯控最好做标记, 后面芯片有胶的, 小心点,然后就收钱吧。

网友:
你说的是不是暗屏啊

网友:
我手上有台黑屏的,试试看能修好不

网友:
你这是什么版本的?

网友:
学习了 受教了 没看懂

网友:
应该是屏灯不这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