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2维修后照相无法对焦

楼主(2015-01-22):
小米2维修后照相无法对焦,我是修完听筒就不对焦了,经过我多次研究,终于解决了问题,之所以不能对焦就是修听筒是装机没装好引起的,记住装机器的时候把手机后半部分,就是固定电池和贴入网许可那部分,就在摄像头那位置有个四方的槽,用来固定摄像头的,你仔细看槽里面还有一个黑色橡胶的四方圈,你一定要把橡胶圈拿出来合在摄像头上,再把手机的后半部分合上,再上螺丝,不然你直接合上橡胶圈会顶住摄像头,让摄像头错位,所以不对焦。

网友:
看来这装机也需要技术啊,装得不好还影响其它的功能使用。

网友A:
我的小米2S就是进水后拿人家修 后 照相不清晰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请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小米2S就是进水后拿人家修 后 照相不清晰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请指点

镜头有没受潮了。

网友:
都进水好像很严重了  开不了机  给修好后就 照相不清了   其它的应该还正常

网友:
xiaomi小米的不清楚,我知道苹果的手机都有专门的对焦芯片,芯片损坏后无法对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