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恼火的LG

楼主(2015-01-22):
前几天接到一台LG W2241S的显示器,故障是刚开始闪一下灭,多按几次开关就能正常点亮,之后用一天都没有问题,并且第二天第三天都没有事,不定时的哪一天又出问题,拆开测了一下电源板上的电压都正常,电容也都换过,高压板改过,还是不行,还能是什么情况呢,希望大家给点意见,有修过的告诉一下,谢谢了。

网友A:
补充一下,不亮的时候指示灯长亮,已经接受到信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不亮的时候指示灯长亮,已经接受到信号了

先加焊高压包试试吧,估计是虚焊引起的。你看下灭的时候有暗像。

网友:
灯管换个了吗?

网友:
灯管没事外接还是同样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先加焊高压包试试吧,估计是虚焊引起的。你看下灭的时候有暗像。

看了下没有暗图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没有暗图像

建议你刷下程序吧。

网友:
看看灯管接头处又打火的现象没有

网友:
LG这款高压板电压蛮高的达到35V左右 除非你买的是耐高压高压板 不然还是直接顶一体板吧

网友:
还是先刷程序试下吧

网友C:
还是先把程序刷一下子

网友:
都换这么多东西了,可以用表量量全部按键啊。

网友:
高压板和灯管

网友:
刷程序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先把程序刷一下子

按键都换过了,还是老问题,郁闷阿

网友:
今天我也遇到跟你同一样的问题,是dell显示器,一开始电源开关一闪一闪的,拆完之后,再试又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刷下程序吧。

程序刷过了还是不行,大早上来不通电,电源板换过,有可能是主控板上的晶振问题吗

网友:
用其他的灯管替代一下,时间久点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