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1不读卡故障

楼主(2015-01-22):
碰到小米1不读卡,先排除是不是卡座问题,用万用表测一下卡座有用的五个脚到连接座是不是通的,不通的话就是卡座问题。如果不是卡座问题的话,先用万用表测一下卡座的六个脚,看一下是不是有两个脚对地短路的,如果的话,恭喜你,这是最容易可以修好的,按照图片,把电容拆了就行了。
如果不是两个脚短路的话,就麻烦一点了,把主板连接卡座的那个座子旁边的那个小长方型IC换了,没有的话就直接飞线短接,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如果以上方法都不能解决问题的话,就是付电源坏了,更换吧。

网友:
手机 维修还得学学啊

网友:
楼主是专修小米的吧,多发贴啊。。。。。

网友:
这个电容短路吧,还是留电了。。

网友A:
这维修的是不读手机卡 啊  还是手机内存卡?

网友(2015-02-21):
看看电源管理模块好不好把,,,,,,,,,,,,,,,不通电等于白问

网友:
把主板连接卡座的那个座子旁边的那个小长方型IC换了,没有的话就直接飞线短接,就可以解决问题了。——楼主说是短接小长方型IC吗?怎么短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维修的是不读手机卡 啊  还是手机内存卡?

楼主说的应是不读手机卡 ,六个脚嘛!

网友:
楼主所说的主板连接卡座的那个座子旁边的小长方型IC应是个保险电阻之类的吧?

网友:
学习了,但楼主应该说具体点

网友:
图文俱有,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