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卡

楼主(2015-01-22):
一台主机换了一块新硬盘做完系统后进系统卡在了“欢迎”界面不动了。重启后进了系统又卡了并且鼠标不动。最后把光驱的线给拔掉,一切正常,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光驱坏了,不识别光驱

网友:
自检光驱发生错误……估计无法识别而花费时间

网友:
光驱坏无法复位,导致上电自检时检测不通过而死机。

网友A:
光驱坏造成的  我被坑过  换桥换班问题依旧最后拔掉光驱先就好

网友:
设备发生冲突了!

网友:
换过他硬盘看过没。还有在刷个BIOS

网友:
应该是IDE的光驱吧

网友:
是光驱故障,是不是不怎么用啊!

网友:
非常感谢大家。

网友:
既然好了,光驱就别用了,现在用光驱的也少了

网友:
四楼正解,楼主换过光驱就是了

网友:
COMS 里设置不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驱坏造成的  我被坑过  换桥换班问题依旧最后拔掉光驱先就好

MD   亏大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