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SUS B75M-A主板跑F1开机无显示,供电正常!

楼主(2015-01-22):
就是开机无显示,CPU 和桥都工作了。不上内存跑20

网友:
还得找找内存 这块 和刷BIOS

网友:
822排阻 的问题  关键是哪一个 就要好好找了

网友:
换条内存插槽试试看,再刷BIOS。

网友:
你条子没放吗?

网友:
有高手修过吗?

网友:
无法解决!退回给顾客了!!

网友:
跑F1表示没过CPU,先换个CPU试试,华硕通病822排阻,再刷一下BIOS。

网友:
插内存呢 跑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