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不开机故障

楼主(2015-01-22):
按下开机键电流50到80或者到100多,来回摆动,松手回零。论坛里有不少高手总结了不少方法,什么反加电压10秒法等等吧,但此现象大多数是电源下方的晶振虚焊或内部接触不良造成,如(主板图1)中的①和②两脚是接电源的,剩余两脚接地。

不少采用了PM8058电源的机器都有类似的情况,比如说G12开机启动慢,启动后屏闪,然后关掉。

网友:
楼主修机的技术越来越给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