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花屏、屏幕不显示

楼主(2015-01-22):
开机屏幕无任何显示,大多数坛友都把显示控制管拆吊短接,我也不例外,但是短接无效,我换屏也无效,最后才想起测电压是否正常,发现在1.2V电压为零,对地电阻也为零,明显短路了。

最后查找为电源下方左往右数第三个电容击穿,(我还是第一次碰到贴片电容击穿的)拆吊OK.哦对了,之前有漏电10MA的。拆到后漏电5MA了,应该还有哪一块有电容短路了。但现在屏幕显示了。

网友:
恭喜楼主修复宝贝

网友:
这时 通病吗  我用的也是小米

网友:
看到PM8058,应该是小米M1 M1S用的处理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