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样测总线供电?

楼主(2015-01-22):
  本人一小白,看维修贴的时候,总看到测总线供电。实在是不知道,这个总线供电在哪里测,有什么明显的标识没有?谢谢各位啊

网友:
1.2的北桥电压吧,

网友:
一般总供电都经过大电容,量大电容可以测

网友:
DDR2 119 120脚

网友:
一个MOS管一个电容

网友:
前端总线的供电一般在CPU和桥之间

网友:
具体讲讲啊

网友:
北桥与CPU中间一组供电

网友:
总线有前端总线,还有系统管理总线。系统管理总线,现在的板都是DDR2 DDR3的。

网友:
CPU和桥之间有一个MOS管一个电容,

网友:
6L的答案是正确的……

网友:
CPU总线供电,内存也有总线供电。

网友:
总线供电是给CPU和桥之间的总线上拉用,一般在CPU和北桥之间的MOS管S极测量。

网友:
谢谢各位了,就是在北桥和CPU之间找MOS管量一下

网友A:
就是CPU的总供电  桥或者内存的总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CPU的总供电  桥或者内存的总供电

CPU和北桥之间的MOS管S极测量。

网友:
赚点下载分怎么就这么难呢,爱

网友:
CPU和北桥之间的MOS管S极测量。

网友:
Cpu与北桥中间一般有单独的场管和电容 挨着北桥供电的 北桥有两个场管 和cpu供电类似 貌似假负载上测PG(VTT_PWRGD-总线电源好)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