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电池不能充电

楼主(2015-01-22):
笔记本电池不能用,基于我的理解来说就是,电池坏了,但是仔细的分析下来,原因有很多的。以下就是常见的几种情况:
惠普笔记本。大概有两个月没用电池,一直在用电源。取下来之前电量是满的,昨天装上,不连电源无法开机,带电池连电源电量显示还有48%,也不显示充电,就是一直是48%的状态。
电池没有坏,主要是触点接触不良(往往反映为有电压无电流,也就是不能使用),多插拨数次,或者将接触点用酒精清洁即可。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平时都使用市电,最好将电池取下,不然电池将一直处于浮充状态,很容易缩短电池寿命。
用了2年的笔记本,电池一直都用的,但是再进在使用的时候不插充电器根本不能开机,插上电源才能开机、玩电脑,电量一直显示是97%,现在下降到78%了,就不能充电了拆下来电池、插上电源电脑也能照样玩。
电芯不一定坏了,但是主控一定早就坏掉了,这个得到电子市场修电池的地方搞,运气好的话,电芯没有坏的,维修就便宜了,但是千万注意修电池完后验证。
上述是笔记本电池坏了的几个小案例,有需要的可以参考以下。大家不好意思,真的是个小白的,刚刚在昆明精艺做了3个月的学徒,请大家做做指教!

网友:
新人报道来了

网友:
谁告诉你常用市电,电池要拿下?你这错误的言论不要再误导别人!

网友:
通常都是时间久照成的

网友:
都是时间久照成的
厉害

网友:
确实啊
都是时间久照成的

网友A:
电池测量有电压却不能用时,表明电压是虚电,电池早已亏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测量有电压却不能用时,表明电压是虚电,电池早已亏电了。

电池测量有电压却不能用时,表明电压是虚电,还要测有没有电流

网友(2015-05-26):
我只知道电池不充电久了以后电芯会一点电都没有!

网友(2015-10-30):
多注意电池的充放电

网友:
电池本身是不是好的,拿到其他机器上用一下试试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