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瀚视奇怪问题

楼主(2015-01-22):
型号是:HSG1027只插上电源线要显示无型号输入,插上VGA线屏幕就是白屏了。特别蛋疼求大神给个明路
电源

网友:
驱动板有问题了。

网友:
重新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外接个屏试试

网友:
5v的供电不足

网友:
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估计是5V后级电路引起的供电不足吧·····尝试把5V电路的电解电容换下。

网友:
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驱动板问题,先检查VGA输入这块有无问题,,,

网友:
显明是驱动板的问题 飞一下屏供电

网友:
换个电源板

网友:
可以刷个程序看看

网友:
驱动板供电,电容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