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显示器闪屏故障维修

楼主(2015-01-22):
今天生意不错大早上就来一个客户,一台飞利浦显示器,22寸开机后亮一下就灭了。接下来认为是高压板故障。报好价格,客户离开后开修。打开后测试高压板各点位正常,遇到问题了。千万别有其他什么问题,要是屏坏可就亏大发了。测到这没结果就用前几天网上购的测屏仪试试,测屏仪上马结果都是正常,把问题又转给了高压板部分。最后不得不用经验维修,放弃测屏的鉴定结果,果断拆屏把灯管拿出来看看,灯管拿出来后结果有一头的接触点都烧焦了,但是稍有连接。换了灯管一切正常。总结:现在测试仪器越来越多,方便的同时仪器的准确率也降低了不少,有些反而比原来用经验判断更复杂;最近修显示器发现现在灯管问题比高压板问题多。

网友:
灯管坏的可多了

网友A:
额  表示技术不到家  闪屏和灯管有关

网友:
闪屏还是要看怎么闪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  表示技术不到家  闪屏和灯管有关

也是吧!技术是不太好,一开始以为是高压板问题呢!在高压板上绕了好大的圈子,这种机子太扯了。

网友:
还是有经验好呀

网友:
lg液晶显示器不少都是用塑料槽装的灯管,散热不好,所以号坏

网友:
我都是直接用点灯管的高压条 用可调电源一点就知道 了  很快捷

网友:
恩恩    灯管坏了会自动保护  所以才会闪屏

网友:
把价格报高一些 换灯管改高压板 我现在就是这样 避免返修 二次报价就不好解释了 有的客户无理取闹 倚老卖老

网友:
灯管断裂,引线从灯头烧断都会引起

网友:
我每种灯管都备了100支

网友:
看帖子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