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京东方 HT185WX1-100 通病问题的TAB1是什么? VGH电压25V

楼主(2015-01-22):
京东方 HT185WX1-100 通病问题的TAB1是什么? VGH电压25V, 求TAB位置
补充内容 (2015-3-20 11:43):
TAb在屏的左下方,连接一根线到VGH已经搞定!
通病

网友:
TAB坏了,就不修了

网友:
我记得是扒开后,面对你 上面一排,分左右,右边一排第一个

网友:
通病?什么现象 说来听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