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笔记本屏改万能驱动板的问题

楼主(2015-01-22):
我手里有台华硕笔记本外接显内屏不显修不好想用万能驱动板通过VGA接口转换到屏上面去,屏是LED的不知道可以不,论坛看到过有个大神改过成功的就是忘了他的是LED还是LCD现在没找到他发的帖子!有这方面经验的哥们指点指点吧!!

网友:
难改,目前应该改不了

网友:
改驱动板跟LED和LCD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A:
可以改,用驱动板转LED的屏线,10元左右一条,刷个程序就可以啦

网友:
加转接线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用驱动板转LED的屏线,10元左右一条,刷个程序就可以啦

具体是是什么样的我的是想用主板的VGA显示转到笔记本15.6的屏上显示

网友:
给个链接看看不是显示器那种LED屏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