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50换桥不认硬盘求助

楼主(2015-01-22):
接一个n4050机器,接电大短,测3。3v短路,更换驱动芯片和场管,测负载短路,后经查为桥短路更换,可开机,电流0.3,自动上电,按开关电流低一下就又恢复到0.3,查却1.8供电,定芯片上机电流上来了不良,电流1.9a多,电流过大换CPU后亮机,但出现现在的问题,:不认硬盘,但是启动pe系统后能找到硬盘,用键盘热启动直接关机,pe 系统点重启也是关机,现在我刷过一个BIOS但是不管用,各位师傅帮忙指条明路啊,在线等

网友:
查一查5V供电  南桥 等等

网友:
进入pe系统能找到硬盘,但是BIOS下找不到,测供电和到南桥的线路正常

网友:
供电或桥没做好

网友:
bios认,pe认。你的桥换错了

网友:
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
我可能是换错了,换上的是hm75的桥定一个换上试试

网友:
有一个差不的板子上面拆的,也是Dell的和那个版型一样,没注意型号,现在查一下是hm75

网友:
多谢大家了,己解决,只是有些点背,发的桥有问题装上后轻微短路后来用了一个HM65拆机的好了,也验证了HM65可以替换HM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