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50出风口进水屏幕显示不正常

楼主(2015-01-22):
小弟今日收到一个delll,客户说杯子倒了,出风口进了水,开不了
现在已经能开机进桌面,但是显示不正常,外接显示器能正常显示
开机如下图,一半闪屏,一半黑屏(能显示,亮度很低)
手头没有多余的配件,想问下主板到显示器的接线处会不会有问题
不然换了也解决不了啊

网友:
坐等高人帮忙看看

网友A:
这个不好确定,得先接外屏试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好确定,得先接外屏试下。

接外屏试了,完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外屏试了,完好

那就是屏问题了。

网友:
屏挂了多

网友C:
估计这样屏幕是废了,主板有没有问题换个屏看看吧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估计这样屏幕是废了,主板有没有问题换个屏看看吧

现在是外接显示器,能完好显示使用
本机屏幕就是那个样子,不确定是不是屏幕的问题

网友:
这种现象因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估计这样屏幕是废了

网友:
外接正常的话有可能屏坏了

网友:
肯定是屏坏了,直接换屏幕把

网友:
换个屏试试,也不一定是屏幕坏了

网友:
换张屏试试  用换下来的碎屏 也能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是外接显示器,能完好显示使用
本机屏幕就是那个样子,不确定是不是屏幕的问题

看起来很像是屏幕坏了

网友:
前两个月也碰到一台屏幕无显示,外接正常,拆屏去试屏是好的,后来考桥就好了。

网友:
屏线接口就在出风口那的,水一定是进到那里了,有可能屏线坏了或屏坏了,具体是哪里坏了这个要检测了才知道,这样问大家的话不好回答你,还是去动手修修看吧

网友:
屏挂断了!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