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联想LXM-WL19BH白屏【高清直播】

楼主(2015-01-22):
   白捡一台联想LXM-WL19BH,故障现象为白屏,听说刚开始是有些模糊,一直坚持用,后来就成白屏了。
想想反正不要钱,自己修好了就给儿子用,修不好,也可以拆件,也没啥损失嘛。
白屏一般都是驱动板或者屏故障吧,碰碰运气吧嗯,现在就开始动手!
PS:拍照很麻烦,过程精简,还望大家见谅哈哦!

直播都没人来看啊,图片太大,传不了,修改大小后传的,点击图片后还是能看清的,有需要大图的,我再传网盘吧

下面上图

网友:
显示器型号:

网友:
去外框后

网友:
为了方便维修检测,我把屏竖着放:

网友:
现在检测两组电压是否正常(屏点亮后,数据说话):

5V供电正常

12V?查了下,也正常

网友:
测屏电路的时候,手不够用了,没法拍检测数据了,只上屏电路配文字吧:

网友:
1. F1保险右边有5V,左边没有,保险断路,看来后级有问题啊。
2. 保险左边测对地电阻,0欧!这能不烧保险吗
3. 看了看附近对地的也就电容C1-C3和U1三极管,首先怀疑U1三极管,上风枪,温度360,风2.5档,轻松拿掉。
4. 三极管测试正常啊,电路还是短路中,看来错了,趁电路还热的,索性把3个电容也拿了吧,拆掉后,电路依旧对地短路,这是哪里的问题呢……
5. 还是先断开R67吧,把电路分成2个部分,断开后检测,R67右边电路正常,左边继续短路,
6. 仔细查找直接对地元件,发现一个小的贴片三极管Q4,继续上风枪,拿下后检测确实击穿了,电路也不在短路,看来故障点找到了,除了三极管Q4,别的元件全部复位,还有个断路的保险F1,暂时先不处理;
7. 三极管Q4的型号为NAH2,我晕,这个型号也太不常见了,维修到此暂停,还在翻箱倒柜找料板,有知道代换型号的童鞋请告知一下,谢谢!
—————————————分割线—————————————

网友A:
电源板直接放铁壳上面 也不怕有余电打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板直接放铁壳上面 也不怕有余电打火了

呵呵,一夜没通电了,怕啥呀

网友B:
没配件修啥。这个也是维修机器的一大问题哦。。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配件修啥。这个也是维修机器的一大问题哦。。哈哈哈

唉,真要是实在找不到了,就冒风险直接代换吧

网友C:
LZ,该三极管的代换型号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该三极管的代换型号是?

我也还在查资料,不敢轻易代用

网友:
三极管或MOS管

网友:
呵呵,思路清晰。楼主业务比较熟练啊,学习了

网友:
代换好后期待你的续集

网友:
根据后级IC芯片FP5138的应用电路推断,此Q4的实际型号应该为SPN3414(N沟道绝缘栅场效应管),
SPN3414也是很不好找,但淘宝有卖,这算是幸运吗?!

网友D:
买一个一样的坏屏,拆屏件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买一个一样的坏屏,拆屏件吧。。

看了下,就1家二手。还52大洋一套

网友:
坏屏要52大洋贵了吧,我卖出去就1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了下,就1家二手。还52大洋一套

是的,我也花50元买过坏屏。。。

网友F:
用AO3402 sot-23代换足矣,一般的mos管应选则耐压高60V   ID=4A的就行。

网友:
试试搞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AO3402 sot-23代换足矣,一般的mos管应选则耐压高60V   ID=4A的就行。

谢谢,我找一下试试,手头芯片很少,平时很少修显示器

网友:
上次遇到过一台是保险过去1117旁的3个电容中的一个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