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780LQ-CM V1

楼主(2015-01-22):
清华同方 RS780LQ-CM V1   BIOS

RS780LQ-CM V1.rar

网友(2017-10-21):
怎么没有一个评论  挡内存 不知道是否BIOS问题  试下 可以的话 告诉大伙

网友:
刷上去就可以开机啦 谢谢楼主 楼主英明神武。

网友(2019-05-19):
谢谢下载!请问如果点不亮我该怎么操作?

网友(2019-09-20):
不可用,有保护卡

网友(2021-02-19):
好的  开机亮了  就是开机logo被改成了玉林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