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K29 不跑码一例

楼主(2015-01-22):
前几天一直很闲  昨天一下子同行送来了10几个笔记本  今天小修一个昭阳K29  版号 LGN-1  11260
接过主板  先打值了一下  没明显短路  电流0.46  测CPURST#  已经有1点多V  网卡插槽22脚正常  测PL4401集显供电 没电压  看来此机器集显供电是跑码之后才有的 测U3701  PM_DRAM_PWRGD  1.5V正常  内存这边供电说明已经到位  不跑码
刷BIOS无果   果断用洗板水刷了刷内存槽子  成功亮机  过一会儿又不行了  看来故障就在内存这边  索性用烙铁焊了一下内存槽  现在每次都成功亮机   请大家踊跃加分!!!哈哈  BIOS  付上

昭阳K29 板号LGN-1 MB11260集成显卡.zip

网友:
根据关键测试点判断故障 楼主修的漂亮

网友:
逗比
呵呵恭喜又赚钱了

网友:
原来是不过内存

网友A:
原来是内存槽引脚虚焊,学习了。

网友B:
原来是内存槽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内存槽引脚虚焊,学习了。

槽子估计是没虚寒  我用烙铁焊的 接触点

网友C:
BIOS能解决2次开机亮不

网友:
那就是内存槽子 氧化了 内存接触不量导致的不跑马?

网友:
内存槽虚焊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内存槽虚了!!

槽子估计是没虚寒 我用烙铁焊的 接触点

网友:
接触点氧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能解决2次开机亮不

BIOS  亲测可用

网友:
虚焊了!会不会是进水氧化了

网友:
内存糟氧化了 那为什么不跑马呢?

网友D:
搞清楚吧 是不是 跑马点不亮盆友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的资料!

网友:
楼主厉害,,,,内存曹问题  确实碰到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搞清楚吧 是不是 跑马点不亮盆友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