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不启动 有待机5V 求解决

楼主(2015-01-22):
保险了  整流二极管换了,大电容正开关三极管正常。
绿线有5V待机电, 就是开机时候 风扇小动一 就停了
测得黄线只有0.5V  红线更低只零点零几V。
求解请问一般是哪里问题呢?》?

刚测了对地阻值:红线0欧  橙线23欧 黄线无穷

网友:
主板有短路了。,

网友:
红线0Ω?检查其整流管是否正常先?

网友:
红线0欧说明这段线路短路了,输出整流管坏的可能性很大,另外测下这一路的输出电容,还有对地电阻,看看是啥短路就换啥。

网友:
友情提示:重点检查开关管。

网友:
脱机电源能启动吗

网友:
红线0欧姆,一般是+5v整流或者滤波电容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