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 SE PLUS开机报错

楼主(2015-01-22):
      求助求助!!!  今天接到一华硕P5Q SE PLUS 主板  开机提示 机箱入侵 、系统错误   刷BIOS后故障依旧,请问哪位大神遇到过啊!!

网友:
上图看看先吧大家好帮你

网友A:
把机箱检测开关边上的管子拆掉就行。

网友:
我以前碰到的直接放弃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机箱检测开关边上的管子拆掉就行。

在哪个位置 啊  老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哪个位置 啊  老徐

要找到机箱检测跳线才看得到,

网友:
这个论坛里好像有啊。。拆掉一个芝麻官

网友:
查chassis电路 从chassis跑线到IO看下是不是3.3V  主板上标有chassis的针脚上要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