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 SD 32G数据恢复

楼主(2015-01-22):
上午遇到一个 32G的Micro SD ,winhex也可以打开
但是不是正常的文件系统结构,对SD卡了解不多
也无法格式化,里面存的是相机照片,搜索关键字也找不到
请问造成这种的原因是什么呢,解决方案?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发给罗总就好了

网友:
发我也是可以的

网友:
恢复软件不行吗?

网友A:
要数据还格式化?

网友:
还是想自己搞搞试试

网友:
肯定不得行撒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数据还格式化?

要数据最好!格式化也不行,失败

网友:
数据恢复应该是可以的,
http://pdr.minitool.com/download
这个软件有免费版,你可以试试

网友B:
不要格式化  先恢复数据  格式化有办法  不行就量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格式化  先恢复数据  格式化有办法  不行就量产

嗯,这个肯定是清楚的,这个是我客户发我的截图,我已经告诉他了

网友:
都不说正题呢这是

网友:
恢复软件不行

网友:
          格式化不了        固件     问题

网友:
罗总 电话QQ 多少,我有个U盘要做!

网友:
用winhex试下是否能做镜像。能不能做在恢复上来说完全是不同层次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