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DDA出不来,可以这样改吗?

楼主(2015-01-22):
如图,这板是V星的  不上CPU VDDA  2.5可以出来,上了负载就不行了只有0.8V。芯片坏了 ,这个板比较新 。料板上没有  客户又急,我这样改可以吗?
  我式了一下可以正常显示 就是怕不稳定 。那位大哥说下  我应该改哪里?  那个5脚的 1脚是VIN 2脚接地 3脚 我忘了是什么了   4脚反馈  5脚就不用说了吧
  你们看下我这样行不行,  我试了下  可以正常显示了, 就怕不稳定     出去吃个饭  回来 看帖   不对的说下呗

网友A:
cpu核心电压需要持续稳定电压,这样改了后怕时间长了电压不稳烧CPU

网友:
暂时是可以的,就怕不稳定呢

网友B:
你改的三端稳压器芯片是3.3V转换2.5V类型的吗?

网友C:
哥们 你能不能把那个6脚芯片说的详细一点。他是给VDDA供电的芯片。。。
小白不懂  求解释。。。

网友:
你这样的电压稳定吗?怕是不行吧!

网友:
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们 你能不能把那个6脚芯片说的详细一点。他是给VDDA供电的芯片。。。
小白不懂  求解释。。。

5脚的芯片,需要一个高电平开启信号本身才能转换工作产生VDDA 2.5V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核心电压需要持续稳定电压,这样改了后怕时间长了电压不稳烧CPU

这个VDDA2.5V是CPU的核心电压?

网友:
可以用,只是给CPU内部模拟电路供电的。试机的时候不要过热就没问题

网友:
这个时间用长点试试。

网友D:
这样改稳压器怎么散热?

网友E:
那能怎么办?我用过二极管降压改的,是同行的,反正没见返修回来。
几十块钱的事,没必要费心,坏了就修,显了就收费。返修了就修,修不了就退钱,就这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改稳压器怎么散热?

可以,本人也改过,没反修

网友F:
找个可调的1117,外接电阻调节输出2.5v即可

网友:
看看发热大不,不大就没问题

网友G:
你能改个2.5V出来就行,但你图上稳压器没有接地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能怎么办?我用过二极管降压改的,是同行的,反正没见返修回来。
几十块钱的事,没必要费心,坏了就修, ...

哥们   你说的也太简单了吧

网友:
长时间观察,只要芯片不过热,输出稳定即可!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你能改个2.5V出来就行,但你图上稳压器没有接地哦。

以前的主板不是都是用这种稳压器提供VDDA2.5吗?  我就是直接用那个改的。 原来的主板上稳压器是没接地的啊? 我要接一个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改的三端稳压器芯片是3.3V转换2.5V类型的吗?

以前的主板不都是用这稳压器提供VDDA的吗?  我就是那个直接接上去的  不行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以前的主板不是都是用这种稳压器提供VDDA2.5吗?  我就是直接用那个改的。 原来的主板上稳压器是没接地的 ...

改的稳压器芯片一端要接地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找个可调的1117,外接电阻调节输出2.5v即可

外接电阻调节输出2.5v,必须要保证其中之一电阻有端接地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能改个2.5V出来就行,但你图上稳压器没有接地哦。

上主板稳压器一种是可调的1脚接电阻不接地,第二种是固定输出的1脚要接地。

网友:
只怕用不了多久吧

网友:
我把它装在风扇可以散热的地方, 多测下,看他会不会  过于发烫

网友:
这个主板的vdda就是用的1117输出2.5v

网友I:
楼主用的是1117吗,据我所知要配合电阻,才能得到合适的电压!

网友:
把固定2.5V输出的稳压器 1脚接地 OK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用的是1117吗,据我所知要配合电阻,才能得到合适的电压!

嗯,配合电阻得到合适的电压,一般应用于可调输出类型的1117芯片。

网友:
算了  定芯片了  这样改   客户接受外观上接受不了。   定芯片回来了    再来告诉你们答案。。。

网友J:
这是什么板子,,学了依照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是什么板子,,学了依照

V星的  ms-7715

网友:
这样改,可以

网友:
真的    假的  我就怕被烧掉啊   所以定了芯片

网友:
可用固定输出2.5V的1117改,1脚直接接地,更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