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GT-I9100 2.3.6完美版

楼主(2015-01-22):
此包和此方法可解决I9001软件影起的!机器开机定屏.重启或不开机等砖机困惑难题!
      首先下载I9001平台和ROM:GT-I9001 2.3.6 _优化.稳定.part1.rar和GT-I9001 2.3.6 _优化.稳定.part2.rar
这两个包同时下载后!解压后会生成刷机平台和行国版.韩版.欧版.港版通用2.3.6刷机资料
看到这个文件了吧:I9001 2.3.6 _优化.稳定_HOME.tar.md5,把它后边的.md5去掉,
得到I9001 2.3.6 _优化.稳定_HOME.tar

第1步:没装驱动的朋友。请先下载驱动安装   安装
下载后解压直接双击安装就可以了!等待驱动安装好

第2步:这时候把手机用USB数据线连上电脑,这里不祥细说明了.

第3步:找到刚才下载rom解压后的那个刷机包,并已经打开的刷机工具进行以下设置,千万要谨慎:

看图调资料   在下面

设置完毕,检查无误,点击Start,接下来就是漫长的等待。。。。。。
温馨提示:刷机过程中不要碰数据线,以免出现差错使手机和电脑断开连接
大约十来分钟, 出现PASS!恭喜你,刷机成功.......
. 第一次开机时间较长,请耐心等待,如果一直停留在开机,无法进入系统,需要清空一次数据:
手机关机状态下,同时按住音量上键+HOME+电源键,直到出现小机器人画面松手;
依次执行(音量键选择,电源键确认)
wipe data/factory reset——Yes——delete all user data
wipe cache partition——Yes-Wipe Cache.

补充:有朋友刷I9001进度条无反映刷机不成功的朋友请下载这个平台:

网友:
对不起,无法贴图

网友:
没看明白,是I9100还是I9001呀,谢谢

网友:
图挂了?单纯文字没怎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