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ACER G225HQ显示器白屏。液晶板贴片保险丝烧断,其他看不到烧坏。

楼主(2015-01-22):
ACER G225HQ显示器白屏。液晶板贴片保险丝烧断,其他看不到烧坏。

网友:
重新量了下是好的,以前送去维修店修过,换过这个保险丝,
通电先闪几下,然后白屏

网友:
求哪位大神指导下。

网友:
彻底坏之前,闪过彩色竖条纹。整屏的。

网友:
维修的地方拿别的液晶面板接在我这电源和驱动板上试过。能显示,推测是液晶板坏了;。

网友:
插不插驱动板排线都一样,通电就白屏。

网友:
不把像头更换了,别人不想回复你。看不到哪坏,不代表没有不坏的,这个问题有些复杂得说不清,何况俺也不太懂。估计是屏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供电都有吗?正常吗?

网友:
你自己又不会修..跟你说半天能解决什么问题? 想维修还是找师傅吧.想自学先从基础学起.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网友:
一般屏的电路板都有各项电压测试点,你测试一下看看

网友:
我学着修。我是修电脑的。电子维修也学过。

网友:
看看驱动板的到屏的5v供电的三极管坏了没换个试试

网友:
屏坏了你够呛能修上了

网友:
果然是个小小白

网友:
是不是逻辑板上电容有短了 我之前遇到过 老是烧保险 就是电容短路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不过最后我都市直接换板的  懒的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