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 KL2B终极掉电维修,坛子里面很多人没修好!

楼主(2015-01-22):
接客户一台联想Y460,版号为DAKL2BMB8F0 REV:F  故障是触发0.6瞬间掉电,可以继续开,继续掉

拆机,待机电流为0.003,待机芯片采用max17020 3v 5vpcu 都正常,整板无发烫,触发还是到0.6就掉,根据经验,掉电无非就是缺电压,于是顺便测试了全板电压,首先内存1.5v正常,出问题最多的1.05v vtt也正常,然后就是cpu供电了,采用isl62883,cpu供电居然瞬间都有0.7V,说明供电基本上没问题,

sus电压基本上不用去测了,因为CPU供电都出来了,VRON是又各大供电芯片组成HWPG大与门开启,不放心于是都测了一遍,都正常,其中一个电感无电压,PL8显卡供电。

无EN,追查

u51一个与门MAINON 信号和DGPU_PWR_EN#相与,不用看了DGPU_PWR_EN#是南桥PCH 发出来开启独显供电的,实测为高,肯定没独显供电,这个信号低电平有效,于是去查南桥的工作条件,供电正常,还在上电阶段,不考虑时钟,参考白皮书得知要发出开启信号首先PM_DRAM_PWRGD要到位

实测R174一段为高,另外一端直连南桥,电压为0.3v,这个信号直连南桥,又没其他电路,参考论坛一个兄弟故障和我一模一样,他换了南桥就好了,貌似条件都满足,而且掉电和南桥关系也挺大,找到BUG点就干他,直接换了片新的HM55 满怀信心的上电,故障依旧。另外一端还是为低

此时维修陷入困境。在加上供电基本正常,触发就掉电示波器无用武之地。。。

此时要考虑的其他因素,一,RSMRST#是否持续,二,掉电一般是缺少PG居多,哪个芯片不稳定包括VRMPG等,三,还是老老实实根据上电时序来吧,
继续翻阅资料,找到一个兄弟写的好东西

仿佛看到希望了,于是继续追查时钟PLTRST#之类的,独显供电DGPU_PWR_EN#是在PCH发出平台复位之后才置低的,只要PLTRST#正常才去考虑
首先量了下集显供电,0.9v正常,测试无线网卡槽22脚0v,得知pch发出PLTRST#条件为供电条件正常,南桥14M时钟正常,ECPWROK和VRMPG到位,以及桥本身无损坏,南桥已经更换,示波器测试时钟30脚有波形

U17是ec和vrmpg与门,4脚正常输出高电平,说明南桥的条件全部满足,就是死活不出复位信号,还掉电,真想砸板子了!!

突发奇想,让南桥退出复位状态看看会如何,于是把U17给拆了看看,

不掉电了,终于不掉了,电流维持在0。6A,于是趁他不掉了,测量全板的供电PG,都正常,稳定。除了显卡相关的供电没出去,我又蛋疼了
无意中手扫到了一个地方发烫,仔细一看,网卡发烫!

于是拆了,最后看结果

总结一句,以后修到联想这款机器,掉电不好测量,可以直接拆了U17,HM55平台,PLTRST#平台复位不正常会导致无独显供电,也会反复掉电。

机器修了2天才搞定,发贴也用了2个小时,最后附上南桥bios  ecbios  点位图图纸

联想KL2A的图纸 I3 I5的

网友:
修这个板子的关键在于解除它的掉电保护,然后再根据PLTRST#复位的去向一个个断开,总会水落石出的,
时序图很重要!

网友:
休掉点的板子 想办法让他不掉电了在修确实比一直掉电好修些

网友A:
就是说是网卡坏导致南桥不出复位,导致掉电的是吧

网友:
广大的就是掉电  这样的掉电以后要吸取经验啊....谢谢 啊

网友:
要是不拆了U17 真的很难修   我遇到过好几次 PLTRST都发出了 但还是掉电  真是无头绪

网友:
不错前天遇到一个pltrst刚出来就拉低,换桥也没解决,最后换了时钟芯片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说是网卡坏导致南桥不出复位,导致掉电的是吧

是的,这个机器很特殊,网卡在待机的时候一点都不发烫,电流也不大,根本不会考虑到网卡坏

网友B:
电流过大保护掉电,网卡供电是不是有个转换管,所以待机不烫

网友:
真无语,看到最后居然是网卡坏了  ,修机不容易啊!

网友:
这机独显供电居然是在PCH复位后才开启的    是我估计修不好     楼主之前去量pltrst对地值   估计是短路的

网友:
学习了,手上还有几片广达的掉电板子,明天也挖出来再检查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主,喜欢收集图纸!!

网友:
上次修到一台跟你故障一模一样的,也是上到0.6A掉电,测量各电感阻值后,上电摸芯片,也是网卡坏,拆机加装机30分钟搞定

网友C:
拉低PWROK,是我常用的手段。~~~现在已经不是秘密了,可以公开了。

网友:
这种神板也被楼主修好了,牛啊。

网友:
这机器网卡芯片坏引起的掉电问题,修过好几台了,情况和楼主说的差不多,掉电之后而且可以立即再触发。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联想Y460网卡最爱坏,上电掉电十有八九都是网卡的问题

网友:
顶一下,发 这个贴不容易

网友:
网卡会影响没有显卡供电?有点怪呀,

网友:
平时真的不会考虑平台复位学到了

网友:
看看还得好好学习啊,好多东西都不知道

网友:
楼主好功夫啊,我手里有一个戴尔上CPU掉电不上U不掉电,U和供电芯片还有上下管都换了没思路了,是不是除了0.9v还有别的电压啊,

网友:
赞一个,维修跟发贴都一样很累,但分享让人开心,支持

网友:
这个机子网卡坏  修过几台了    按开关的时候网卡等会亮 基本上就是网卡坏了

网友:
看来下次看维修已出复位的板掉电 要先排除外设呀

网友:
Y470网卡也容易坏,基本都是把pltrst#拉低

网友:
机器修得不错,我在想条件满足的情况下没复位,你要是打一下复位的对地值估计这机器就不用换桥了

网友:
看来触摸大法还是很好用滴!

网友:
厉害厉害     熟读白皮书啊

网友:
饼哥的绝招,拉低POWEROK然后慢慢戳,哈哈

网友:
楼主逻辑思维很强呀,是个技术高手

网友:
不错,很精辟,i3平台复位出来后才出独显供电

网友:
啊啊 啊啊啊啊啊,刚写好的不小心按了下一页啊。
重来一遍
LZ冒昧请教个问题,看到请回到,谢谢。
前两天修到一个E40,INTEL的集显,开机0.3~0.5A掉电,硬盘贴纸下进水。
测得所有供电正常,HWPG和EC发出的EC_PWROK,以及CPU供电IC发出的电源好信号DELAY_VR_PWRGOOD均正常,示波器测得瞬间PCI_PLTRST#有明显的升起,PLTRST#升起幅度比PCI_PLTRST#要大,但不到3.3V就掉了,已拆声卡,网卡,读卡器,读卡器供电芯片,HMDI芯片。
人为拉低ICH_PWRGD,主板不掉电了,电流保持在0.45A,测得所有供电,及其电源好信号均正常,全板除了CPU和PCH有温度以外没有任何温度了。无果换了个PCH,一样的症状,电流都一样,换了时钟芯片,主时钟外置晶振和南桥的25M时钟均已起振,CPU已换过,南桥与EC BIOS换过芯片刷,1/2/5/6脚均有波形。打EC LAD总线阻值均正常,估计没到这一步,只是打了个阻值。
不拉低ICH_PWRGD的情况下,南桥能发出H_PWRGOOD给CPU,CPU的几个电源好信号的条件都有,PM_THRMTRIP#及H_PROCHOT#均为高电平,暂时没找到温控芯片。但是没有H_CPURST#。
请LZ讲解下,哪些地方是我可能疏忽的,以及没有找到的地方,点评下,谢谢。
更换的东西都是好的,是从另一片显卡故障的E40上拆的。能显示的。PCH是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过大保护掉电,网卡供电是不是有个转换管,所以待机不烫

这个不可能吧!网卡都有远程唤醒功能的,待机时就应有供电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拉低PWROK,是我常用的手段。~~~现在已经不是秘密了,可以公开了。

还是饼哥狡猾啊 !先让机子不掉电再一个一个地查!~

网友:
楼主太好了值得学习

网友:
学习楼主的经验呀有时候掉电是不太好修的

网友:
学习了~修掉电真的太头疼了

网友:
我也修过一个掉电是网卡的故障,不过我开机瞬间就摸网卡芯片和南桥发现网卡芯片短路,直接换了就好了,比楼主少走了好多的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