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联想LXM-WL19BH白屏 - 维修待续

楼主(2015-01-22):
  在另一个板块进行维修直播,居然都没人看,难道是我发错板块了?现整理下,供大家欣赏(第一次发维修贴,还望见谅!)

   白捡的一台联想LXM-WL19BH,故障现象为白屏,听说刚开始是有些模糊,一直坚持用,后来就成白屏了。
想想反正不要钱,自己修好了就给儿子用,修不好,也可以拆件,也没啥损失嘛。
白屏一般都是驱动板或者屏故障吧,碰碰运气吧嗯,现在就开始动手!
PS:拍照很麻烦,过程精简,还望大家见谅哈哦!图片太大,传不了,修改大小后传的,点击图片后还是能看清的,有需要大图的,我再传网盘吧

下面上图

去外框后

脱壳(已经一夜没通电了直接摆上):

为了方便维修检测,我把屏竖着放:

现在检测两组电压是否正常(屏点亮后,数据说话):

5V供电正常

12V?网上查了下,也正常

测屏电路的时候,手不够用了,没法拍检测数据了,只上屏电路配文字吧:

1. 保险F1右边有5V,左边没有,保险断路,看来后级有问题啊。
2. 保险左边测对地电阻,0欧!这能不烧保险吗
3. 看了看附近对地的也就电容C1-C3和U1三极管,首先怀疑U1三极管,上风枪,温度360,风2.5档,轻松拿掉。
4. 三极管测试正常啊,电路还是短路中,看来错了,趁电路还热的,索性把3个电容也拿了吧,拆掉后,电路依旧对地短路,这是哪里的问题呢……
5. 还是先断开R67吧,把电路分成2个部分,断开后检测,R67右边电路正常,左边继续短路,
6. 仔细查找直接对地元件,发现一个小的贴片三极管Q4,继续上风枪,拿下后检测确实击穿了,电路也不在短路,看来故障点找到了,除了三极管Q4,别的元件全部复位,还有个断路的保险F1,暂时先不处理;
7. 三极管Q4的型号为NAH2,我晕,这个型号也太不常见了,维修到此先暂停下,还在翻箱倒柜找料板,有知道代换型号的童鞋也请告知一下,谢谢!
—————————————分割线—————————————

网友:
估计不装也能亮

网友:
试过了,真的不能点亮,看来还是不能想当然啊……

网友A:
Q4应是个N沟道的场效应管,看板子升压电路的开关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Q4应是个N沟道的场效应管,看板子升压电路的开关管。

有啥型号可以代换呢?实在是找不到NAH2

网友:
前几天也修接一台优派白屏的,屏供电5V也正常,测VGH电压才3.5V,正常应该是20V左右,没修过白屏的,检测了两天修不出来就放弃了。

网友:
今天我换灯管还把显示器搞白屏了,也是没搞定,求高手呢

网友B:
是个nmos,驱动受控于DC芯片驱动10uh电感产生12电压的,你的电感也要换,要不然很快NAH2就可能烧成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个nmos,驱动受控于DC芯片驱动10uh电感产生12电压的,你的电感也要换,要不然很快NAH2就可能烧成灰

学习了,手头现在没NAH2,屏又是自己的,就先放着了,碰到这个元件了再修吧,比较懒吧,呵呵……

网友:
用AO3400代吧,或者拆一个,这个管子功率很大的

网友:
学习学习!!!

edisong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电容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