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尔g41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5-01-22):
经检测为不跑码,按供电时钟复位,供电正常,时钟正常,复位正常!不跑码,刷BIOS 故障依旧,上CPU灯座有一灯不亮,打值无穷打,跑线发现断线,补线OK!

网友:
跑的头晕啊,有神器就是强

网友:
有775灯座就是牛

网友:
CPU座下面怎么跑线呀?

网友:
修个板真麻烦。我没带灯假负载。

网友:
这种情况好多都是座子的问题……

网友:
有时候灯不亮是正常的吧    好主板也会的

网友A:
带灯座好用吗  会不会有误差啊 ?  用假负载的话需要一个一个的打也听麻烦的

网友:
最好把维修图也发上来

网友:
像各位前辈们学习,

网友:
维修有个好工具就是强……

网友:
以后要多多学习了啊

网友:
有灯座就是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灯座好用吗  会不会有误差啊 ?  用假负载的话需要一个一个的打也听麻烦的

带灯座就是安逸, 假负载已经淘汰咯

网友:
厉害 高手  再接再厉...............

网友:
一般主板断线的开机都会报警  一般断线报警听的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