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o手机维修]
VIVO S7iT不开机 没有开机电流维修

楼主(2015-01-22):
步步高VIVO S7iT不开机,查开机电压没有开机电流,开机电压,照图接线,成功秒杀一台。

网友A:
你这机器也没什么介绍就是一个接线图,什么也不说明,谁知道修的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机器也没什么介绍就是一个接线图,什么也不说明,谁知道修的什么!

修的没有开机电流  接线  不是叫照图了吗  还不懂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