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iPhone Cydia卡死怎么办

楼主(2015-01-22):
    有越狱网友反馈打开Cydia后,进入多任务栏就退出Cydia,然后再次打开Cydia时就出现卡死问题。这时候没有“载入中”这三个字,按照Home键也没反应,在Activator手势无效,按Power电源键能够锁屏但再按屏幕就不亮了,这时候只要同时按Power Home按照键强制关机重启。

    以下提供在iOS设备上直接修改系统文件的解决方案:
  一、在Cydia进行安装iFile
  免费安装iFile:
  ①首先你的设备必须是已越狱的(查看越狱教程),先开启Cydia,在底部选【搜索】,然后在搜索框中输入iFile。
  提示:如果搜索不到iFile,可以进入Cydia-【变更】-点击左上角【刷新】-再搜索该插件。
  ②进入后按右上角的【安装】,然后点击【确认】,便会自动开始安装。

  二、找到文件路径:/var/stash/Applications.ApR1YI/Cydia.app

  三、在Cydia.app中找到info.plist

  四、点击info.plist,再点击属性表编辑器

  五、往下拉看到有一个开关,点击打开它就OK了!

网友:
高手在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