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为什么修复的公共点无电压

楼主(2015-01-22):
笔记本型号:海尔T6-C  板号  daoswh
故障现象  不触发,公共点无电压

维修经历:
顾客描述 机器放了一段时间没用,不开机了。
拆机,量公共点无电压。 BIOS电池清了下,故障依旧。
测量 PQ25的G极为6V左右,PQ27的D极对地短接了一下,竟然能触发亮机了。

没明白到底是什么原因,高手给解释一下。多谢

补充内容 (2015-5-28 19:04):
后来这个机器又返修了,查出来应该是板层有断线或者短路,割断线后飞线修复

网友:
恳请高手指点啊,到底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PQ25不良吧!PQ27的D极对地短接了一下相当于重新给PQ25的G极加了一次冲击电压才导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25不良吧!PQ27的D极对地短接了一下相当于重新给PQ25的G极加了一次冲击电压才导通的。

多谢回复,可能是不良吧

网友:
  求高手解答疑难杂症

网友B:
修机器什么情况都会发生,遇到过拆了再装上,就莫名其妙的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机器什么情况都会发生,遇到过拆了再装上,就莫名其妙的好了

是啊是啊  经常有这种事

网友:
修机器什么情况都会发生,遇到过拆了再装上,就莫名其妙的好了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