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可以用万用表测g极的频率或者电压,来判断电源芯片的好坏?

楼主(2015-01-22):
请问可以用万用表测g极的频率或者电压,来判断电源芯片的好坏?

网友A:
看你的万用表示什么样的咯,低端还好高端。

网友:
是fluke的f117c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万用表示什么样的咯,低端还好高端。

是fluke的117c

网友:
不知道楼主说的G极是什么。

网友B:
最好不要直接测G极,可以去测芯片的振荡端,或者芯片的基准电压端子,直接测有可能造成MOS管损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好不要直接测G极,可以去测芯片的振荡端,或者芯片的基准电压端子,直接测有可能造成MOS管损坏。

什么是芯片的震荡端,是不是控制g极的那端?基准电压是什么?本人新手请多多关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是芯片的震荡端,是不是控制g极的那端?基准电压是什么?本人新手请多多关照

比如说3842的8脚是5V基准电压,4脚外接RC网络(也就是振荡端),7脚是启动电压端,一般一个3842工作正常不正常,先看7脚电压再看8脚是否是5V,振荡端的频率作为参考,当然接6脚输出端也可以看频率,但是最好不要直接测MOS管的G极去,容易带入表笔干扰从而烧掉MOS管(也不是每次都会烧,但是烧一个是一片,亏本的买卖),至于其他芯片如494、4800等可以看该芯片的PDF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是芯片的震荡端,是不是控制g极的那端?基准电压是什么?本人新手请多多关照

拿常用的3842来说吧,7脚是启动电压,8脚是基准5V,4脚RC振荡,6脚输出,你要测振荡频率,可以测4脚、6脚,但是表笔不要直接去测MOS的G极,这样容易从表笔引入干扰,搞不好就烧MOS管了(当然也不是每次都会烧,不过出现一次就烧一片),不过对于用494的电源来说,你可以直接去测13007的B极就没问题,同样494的14脚是5v基准,5、6两脚是振荡端。至于CM6800等可以去查该芯片的Datasheet。

网友D:
应该是可以的,如果说的g极是栅极的话,可以直接测量,电压一般在15v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可以的,如果说的g极是栅极的话,可以直接测量,电压一般在15v左右

反正我是不敢了,以前修电磁炉爆过好几个igbt,搭表笔一般不烧,撤表笔就爆,现在我都不敢在测工作中的mos,igbt的g极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反正我是不敢了,以前修电磁炉爆过好几个igbt,搭表笔一般不烧,撤表笔就爆,现在我都不敢在测工作中的mo ...

嗯,谢谢,感觉瞬间明白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谢谢,感觉瞬间明白很多

IGBT或者mos管的G极测量必须不带负载,如果带了负载,用表笔去测量会烧管的,因为工作电流就那么几百微A,一带负载去测,管的控制电压不够,内阻增大,很容易爆掉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反正我是不敢了,以前修电磁炉爆过好几个igbt,搭表笔一般不烧,撤表笔就爆,现在我都不敢在测工作中的mo ...

IGBT或者mos管的G极测量必须不带负载,如果带了负载,用表笔去测量会烧管的,因为工作电流就那么几百微A,一带负载去测,管的控制电压不够,内阻增大,很容易爆掉的

网友:
电源管,电磁炉G极最好不要测,极易烧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IGBT或者mos管的G极测量必须不带负载,如果带了负载,用表笔去测量会烧管的,因为工作电流就那么几百微 ...

嗯,我后来试过,用示波器先接g极受不了才爆管,,然后用表笔去接触g极,不论是接还是脱开都有尖峰干扰,脱开时大点,应该就是这个干扰让igbt所以最好不用去测

网友:
测G极电压导致烧管的情况的确会,我也试过了几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