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1A75-M掉电

楼主(2015-01-22):
一块华硕华硕F1A75-M能开机进系统,正常玩几分钟就自动断电了,电源换过,CPU电源芯片也加焊过,不知道怎么搞了,有遇到这情况的吗

网友A:
断电后还能马上开机启动吗?CPU、显卡、桥有没有发烫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断电后还能马上开机启动吗?CPU、显卡、桥有没有发烫的?

可以开机启动,就是CPU,桥都不发烫,显卡是集成在CPU上的了

网友:
检查一下温控电路

网友:
开机掉电,有可能是温度保护了,  检查CPU的散热问题,  散热没问题  再看看 CPU 的滤波电容 有没鼓包 坏掉 , 有就马上换了,  有时钟芯片把时钟芯片 和晶振换了

网友:
对 看看散热 怎么样

网友:
这种故障要细心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开机启动,就是CPU,桥都不发烫,显卡是集成在CPU上的了

华硕主板822排阻是通病!实在不行加焊单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