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c装系统显卡叹号

楼主(2015-01-22):
手里有个Y460C版号DAKL2BMB8F0装win7系统显卡驱动叹号。一开始以为是系统驱动错误。接下来试过纯净版按照官网的顺序安装驱动也是显卡驱动叹号。装过xp和win8.就是显卡驱动叹号。要是不安装集成显卡驱动独立显卡就不显示叹号了。但是屏幕分辨率最高到1024*768。可是客户不干啊。
显卡加焊过还是不行。不敢随便换显卡。从论坛上有说显卡供电有问题的。可是这方面我是小白啊。请教老师们帮帮我吧。
我看过一个帖子和我一样的机器。换过显卡。刷过BIOS还是这个情况.

网友:
CPU也会引起这种情况

网友:
您的意思是cpu换一个有可能就搞定了。是吧。我现在就试试

网友:
楼主啊,结果出来了吗,说一声啊。

网友:
换过 p 6000   i3  380  还是一个样

网友:
Y460显卡反面的一个管子的问题  通病的  修了几台都是  你量下 和你的故障一样的

网友:
这个一般不是显卡问题,是你驱动没装好

网友:
肯定是显卡少一个电压,1v左右的,你看看电路图就知道了

网友:
显卡少电压? 期待结果

网友:
这会是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