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G41

楼主(2015-01-22):
刚拿到手成色还可以,不过在看是个杂牌军顿时心里就没底;我问客户这种板还要修吗?他说不是他的一定要修,我说费用很贵也要修吗?他还是说修,我说好吧我试试看.

插电一看自动开机,果断换IO,换后不会自动开机心里想有戏啦,一插电没有待机电压马上看1117结果1117很烫一摸南桥也很烫,真是希望也大失望也大,

又马上换了个南桥上去,换好后插电还是没有3.3V嗨真是气死人了就放在一边吃完饭再看看。

回来没事做只好接着上回分解了,看了一下V星的板是开机才有3.3V的就试着开机结果没反应嗨正想放弃突然灵光一闪,想起V星还有一块板的现象就是电池没电也会没有3.3V,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看看,结果电池真的没电了就换了个SMOS电池上去,插电3.3V待机电压有了。
开机点亮了,点亮图片没有是当时忘记拍了,客户又急所以请大家见谅。最后就是大家最关心的费用了,总共收了90元。

网友A:
换桥才90,似乎低了点,维护不是整数,多好啊,呵呵

网友:
没办法给人报的是换桥价

网友B:
这个价感觉是低了!!太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价感觉是低了!!太低了!!

有什么办法呢价格都报出去了,不可能再加吧这也说不过去呀是不。下次修完后报价了。

网友:
换了IO、南桥、CMOS电池,收费90元!怎么说呢,买个二手主板也差不多这个价儿!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桥才90,似乎低了点,维护不是整数,多好啊,呵呵

90和100就差10块,但是站在客户角度,100就是3位数,90就是2位数,差距可大可小,这也算是一种营销手段

网友C:
杂牌主板,还换桥,真的感觉,这客户还是比较大方的

网友D:
这板子毛病还真多呀!!!不过学习了。……

网友E:
我们最多只能收80元,多了人家不干。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杂牌主板,还换桥,真的感觉,这客户还是比较大方的

他是借别人的机,不然也不会这么大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板子毛病还真多呀!!!不过学习了。……

是呀当时我都要修哭了

网友G:
这个主板是索泰的牌子吧  索泰显卡还是很出名 主板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们最多只能收80元,多了人家不干。

我这里也是80这10块是客户给喝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主板是索泰的牌子吧  索泰显卡还是很出名 主板很少

不知道听你这样一说也好像挺出名的喔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他是借别人的机,不然也不会这么大方。

借来的。玩大了吧

网友:
其实台式机不管修什么 90已经很高了 从来都是50 60  的路过

网友:
杂牌  都不知道怎么喊价啊

网友:
这个是索泰的,不是楼主说的杂牌啊

网友:
索泰的板子 南桥最爱坏

网友:
修主板现在不搞钱了

网友:
LZ我这修主板80起价,要是换桥,还不如叫他直接换板,你开在价确实有点低

网友:
手机刷个系统都要50,还换桥,直接叫他换板

网友:
以后维修还是得要先易后难啊!绕了一大圈。

网友:
价格还不错,主板价值高,收高点也正常,维修价=二手价,就应放弃,客人是个土豪。

网友:
楼主的收费还是比较适中的,客户这样也容易接受

网友:
收费是个学问,收高了客户不修了,收低自己亏。90也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价感觉是低了!!太低了!!

你那是哪里 电脑城收费就这样 换件料板上找就行 没有谁淘宝的 成本要控制好

网友:
楼主收费不够狠心,维修却很细心

网友:
G41越来越难修了,换桥更是不赚钱

网友:
价格太低了。

网友:
我这同行换桥只能收50元,桥成本23元!维修难做

网友:
这样的板又换桥又换IO的,这客户是捡了大便宜了,LZ下次记得拉高点价格

网友:
我们这 同行拿来是80 外边的 160

网友:
不错  台机都有90 我们笔记本才80

网友:
秒南桥就是个错误,问题可能就是IO的事情 ,上电不复位,

网友:
动大件才好收钱啊!换个电池最多收20吧!

网友:
我们换桥都才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