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9000Z DA0QU8MB6G1 解决有线无线不能用

楼主(2015-01-22):
花钱买的   自己的已经写好了 , 都可以用了 放心下 M9000Z  DA0QU8MB6G1  解决有线无线不能用

M9000Z DA0QU8MB6G1 解决有线无线不能用.zip

网友A:
冷开机 还是不亮 哥们 ,有问题, 原来的装上去怎么都可以,你试试你的

网友:
上次买都没有啊?找了好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冷开机 还是不亮 哥们 ,有问题, 原来的装上去怎么都可以,你试试你的

看你版号对不 , 我的刷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你版号对不 , 我的刷好的

你试试你的机器 保存时间后,冷开机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你的机器 保存时间后,冷开机 试试

可以 ,  都给客户 了

网友:
不行 两片了,只有原来的可以

网友:
你这里面有EC程序没  我想要EC程序

网友(2015-03-02):
不知道能不能解决了

网友(2016-07-06):
假的  坑死老子了

网友:
已刷。BIOS应该没问题   有线能用了  无线还不能用  好烦躁

网友:
不好用,风扇狂转,原机就不狂转。无线也不能用

网友C(2017-12-13):
谁有这机子的图纸?求,接到台,电路怪怪的,有5v.3v不正常。不接声卡小板,5v也不正常了。

网友(2019-10-17):
引用 网友C:
谁有这机子的图纸?求,接到台,电路怪怪的,有5v.3v不正常。不接声卡小板,5v也不正常了。

两年过去了,又接了一台,也是一样问题,NND。换过电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