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bios的问题

楼主(2015-01-22):
为什么老是出现错误,程序无法刷进去,芯片引脚都处理干净了

网友A:
可能芯片坏了,换一个试试

网友:
一句两句不好说

网友B:
换一个BIOS芯片试试吧..也许就刷进去了. .别光纠结.当机立断的换节省时间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
换BIOS芯片   必好

网友C:
我知道  是BIOS芯片和脚位接触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芯片坏了,换一个试试

换了一个(拆机的)还是一样,前提是,我的编程器是O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  是BIOS芯片和脚位接触不好

我把芯片和编程器的座子都刷干净了

网友:
难道我两个BIOS芯片都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一个BIOS芯片试试吧..也许就刷进去了. .别光纠结.当机立断的换节省时间才是最重要的.

我换了个料板上的芯片啊,还是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