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不充电

楼主(2015-01-22):
单用电池可以开机 单用适配器能开机   插适配器自动转成已适配器工作   请问这一般怎么查

网友:
打开图纸, 查充电芯片

网友:
充放电 隔离管啊

网友:
查PU11充放电吧

网友(2015-02-21):
此故障已解决  为板层漏电   直接把线切掉  飞线即可

网友:
能上个图最好

网友:
哪里断开了?给发下图片

网友:
不知道割那根线,上个实物图最好。

网友:
怎么断定为板层漏电?楼主教一个好吗?

网友:
充电芯片问题

网友:
怎么都是问题 解决了,没 有下文了。真心无语。

网友:
REPLACE CHARGING CHIP.IF NOT CHARGINE CHIP TRY TO REPLACE ANOTHER B ATTERY.

网友:
不知道割那根线

网友:
这个经典的故障希望楼主能分享下维修过程,以后我们碰到类似板层故障也好有个思路

网友:
是哪里漏电导致不充电啊?楼主发个图吧!

网友:
充电转换的两个场馆

网友:
两个一起插上会不会大电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