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电源别卖了,拆出风扇再利用。

楼主(2015-01-22):
做这行的不容易,赚不到什么钱不说还天天吸毒烟,今天拆电容时从破烂里面翻出个坏电源,
顺手做成了个抽烟机,接个接头就行了,12V供电,吸烟效果还不错,
为自己的身体健康,建议做一个,顺手的事

网上也有买的,但吸烟效果也就那样吧!

补充内容 (2015-2-2 23:08):
实验证明用两个风扇这样并联起来效果超好,另外加个废电源上的钢网,安全多了

网友A:
楼主  你这个是要  一个小风扇  占一台可调电源的节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你这个是要  一个小风扇  占一台可调电源的节奏吗

植株的时候用用

网友B:
哈哈,其实我也做了一个,接了个手机充电器改的12V电源,非常好用!

网友:
右手边长年一个台达的12V适配器..早就考虑做一个了.不过桌面让我扔的乱七八糟.真不想太添置物品了.

网友:
以前夏天的时候反着用,迎面吹风当风扇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你这个是要  一个小风扇  占一台可调电源的节奏吗

就是,我也看出来了,耗电也不小啊

网友:
冬天吹吹也太冷了吧!

网友:
哈哈,估计这哥们维修电源很多,

网友C:
买个220V金属的,直插到电源插座上不是更好。两边装上风扇网,防止扇叶伤手。再加一层滤芯棉,烟雾可以被滤芯过滤掉一部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买个220V金属的,直插到电源插座上不是更好。两边装上风扇网,防止扇叶伤手。再加一层滤芯棉,烟雾可以被滤 ...

Fe我这是废旧利用,花钱的就没那个必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Fe我这是废旧利用,花钱的就没那个必要了

为了健康很有必要的。

网友:
还可以吧  在加点东西就可以了

网友E:
这么弄太危险啊 打手就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么弄太危险啊 打手就完了

12V 供电能绞掉你的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你这个是要  一个小风扇  占一台可调电源的节奏吗

用个12V的显示器电源接上就行了

网友:
不错的注意,值得做一下,整天吸烟有一定的好处

网友F:
前一段,我也是这个想法,先找人搞了几个服务器拆机,后来均因为效果不行,自己跑淘宝上买了几个。
风扇力量不足,真吸不动烟,用一会就感觉到了。

这个8x8厘米的,我认为是最值的,价格便宜,性能强。

看看数据吧,声音倒是挺吓人的。

这款其实最给力,12x12的,我买的时候很便宜,10多元钱,现在淘宝很贵,因为都用这个改什么防水风扇。
多重轴承设计,金属框架,份量足,声音也不错,满载注意安全就好

同样是12V 4A的

这个是朋友送的,他的珍藏,可以达到12a,噪音嘛,好像狼豪,特别恐怖

最后这个是我在用的,15x15的风扇够大,25元买的,弄了个12v开关电源,加了一个电位器。
平时1A可以当风扇,3A可以来吸烟,5A用来吸拆IC时候,10A实在恐怖不能用。

网友:
你们这是在炫耀风扇吗?都这么霸气

网友:
引用 网友F:
前一段,我也是这个想法,先找人搞了几个服务器拆机,后来均因为效果不行,自己跑淘宝上买了几个。
风扇力 ...

看着就给力

网友:
一般电源的风扇转速都不怎么样

网友G:
好给力的风扇  这什么地方拆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好给力的风扇  这什么地方拆的啊

费电源里面拆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好给力的风扇  这什么地方拆的啊

都是服务器机房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前一段,我也是这个想法,先找人搞了几个服务器拆机,后来均因为效果不行,自己跑淘宝上买了几个。
风扇力 ...

看完我特意翻出一个8X8的风扇,12V   0.25A的,太弱了。
还是喜欢这个15X15的,加上电位器,10A太给力了,找齐配件也要做一个。

网友:
12v10a太霸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个220V金属的,直插到电源插座上不是更好。两边装上风扇网,防止扇叶伤手。再加一层滤芯棉,烟雾可以被滤 ...

我就是用的这一种。

网友:
这个办法有用

网友:
不错啊,很好的创意,我弄了一个ABB变频器上的模块风扇,很给力

网友:
风扇降点压加紫光二极管可改成灭蚊灯。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哈哈,其实我也做了一个,接了个手机充电器改的12V电源,非常好用!

手机充电器改的12V电源?楼主是怎么改的?有兴趣!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个220V金属的,直插到电源插座上不是更好。两边装上风扇网,防止扇叶伤手。再加一层滤芯棉,烟雾可以被滤 ...

这种风扇俺 也有,不过噪音太大了!

网友:
说一千道一万,还是普通的厨房排风扇给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手机充电器改的12V电源?楼主是怎么改的?有兴趣!

有些手机充电器输出部分有一个稳压二极管,只要把它改成12V的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手机充电器输出部分有一个稳压二极管,只要把它改成12V的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

开关变压器绕组不用改?

网友:
还是加一个防护的外罩吧,这样安全点

网友:
zhege这个想法我两年前也有了,还买了两个12cm的双滚珠风扇,一直放了两年了,没来得及做,

网友I:
都是精英啊 哈哈
我自己改了一个12V的LED的灯条
晚上一开机 灯条就亮了  再也不用买台灯了  哈哈

网友:
其实应该把电路板上能用的零件全拆下来,说不定哪天就能用上。

网友:
引用 网友I:
都是精英啊 哈哈
我自己改了一个12V的LED的灯条
晚上一开机 灯条就亮了  再也不用买台灯了  哈哈

发图出来瞧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