锤子的华硕

楼主(2015-01-22):
今天接到一台老华硕f83vf 拿来 插上上电流是0.2 拆机一看被人焊过ec和充电芯片 而且充电芯片发烫 看图纸充电芯片是max17015 找了一下没有备货 只有17415 看看了pdf脚位一样 换掉 待机变0.07 感觉还是有点高 不管了直接按开关触发了 别高兴 在看电流没上去 只增加了一点点0.09 触发不上电 直接查南桥slp 果然没发出来 在查查南桥时钟 正常 准备换桥的时候 另个师傅说不用换 加焊一下 用我新买的BGA 烤烤试试(***) 5分钟后冷了拿下来 插电直接触发到0.4 没装cpu 又把cpu装上0.6几 感觉没亮机 虽然有跳变这是独立显卡的肯定要1.几在亮 在测一下内存SMB 果然没有波形 就是说绝对没跑内存 在查proc 正常 cpu rst 正常 bios 片选正常 现在就只有换南桥了  还是得换 后面换了次机修复

网友:
下班了来加加精

网友A:
下班了来加加精

天意wx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班了来加加精

哈哈都来加加精

网友B:
BGA上是苹果的板子 ?

那个图片删除!!!

网友C:
好牛的BGA,3万多的,论坛里没几个吧

网友:
这焊台给力

网友:
哇塞 土豪啊

网友D:
这个BGA机器多钱买的,可以做无铅HSW那种CPU吗

网友:
bga真好,多少钱买的

网友E:
仔细一看还真是的来,BGA上面是苹果的主板啊,呵呵

网友:
二修机不好修啊

网友:
bga很不错啊! 多少钱买的?

网友F:
好高大上的光学BGA,多少钱的?
该换桥时就换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BGA上是苹果的板子 ?

那个图片删除!!!

刚才做桥 忘了照  发的以前照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牛的BGA,3万多的,论坛里没几个吧

怎么没人看问题都来看bga了

网友:
还行吧 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BGA机器多钱买的,可以做无铅HSW那种CPU吗

没问题 做过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仔细一看还真是的来,BGA上面是苹果的主板啊,呵呵

做的时候忘了照  晒晒我装备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高大上的光学BGA,多少钱的?
该换桥时就换桥

说的对 该换还是得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