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DAOHK5MB6F0无公共点电压通病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5-01-22):
最近接连收到索尼版号DAOHK5MB6F0的机器,故障现象为不触发,待机电压0.003,未产生公共点电压,正常待机电压约为0.008,经剖析得出结论PQ222场管控制极为19V,所以未导通,经研究发现PQ266也就是IMD2AT108小六角管损坏,拆下后即可产生公共点电压并且触发亮机,不过保护电路就会不起作用,建议如果能够更换最好更换。1月22日张靓伟(靓维电子)迅维网首发

网友:
维修就要迅速解决问题  拆了就行   再找装一个浪费不起时间

网友:
楼主怎么不放电?可能是CMOS保护信息导致不过隔离保护电路

网友:
今天我遇到MBX-240的,不开机隔离不过,隔离管G极为0V,把电池放电就可以开机,但一会就不行了。不知啥问题

网友:
第一次见把两个数字三极管封装到一起的管子,开始还以为是复合MOS管呢

网友:
待机电压0.003,应该是电流吧,差别很大哦.

北海人民发来贺电,首发是大事啊

网友:
拆了这个对管就不见了两组保护,阉割得太厉害了

网友:
六脚的一个NPN一个PNP不好找啊

网友:
含金量不高!!

网友:
有图最好了,有图看看6个腿的管子在那。

网友:
昨天刚学了公共点,谢了!

网友:
肯定是后继有短路的

网友A:
公共点咋个找呀,知道的请给我说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共点咋个找呀,知道的请给我说下。

保护隔离后出来的电压 分别到各个单元电路的

网友:
换一个到哪里去找这个芯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