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HPCQ32暗屏的问题

楼主(2015-01-22):
本人小白 电脑暗屏  接台式机的显示屏能亮 然后我就把电脑拆下来了 排线重新接了一下 发现屏幕亮了 但是还是有一点暗{至少屏幕亮了。。。} 还有点轻微的闪动   我就想问 这种情况换个排线有用吗?应该不是屏坏了吧?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A:
这是我今天听到最残忍的事了。

网友:
动一下屏线就亮了,先换一下屏线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今天听到最残忍的事了。

习惯就好,屏这东西,很脆弱,很容易坏

网友:
调亮度怎么样,能这了吗,?
或是灯管不行了,

网友:
屏线接口部分清洗一下,也许是接触不良引起的。

网友:
把开关那小板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