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关于内存插槽关键测试点的问题

楼主(2015-01-22):
请教一下DDR2和DDR3内存插槽的关键测试点是哪几个!!!

网友:
请大家不腻赐教啊

网友:
论坛里搜 一下就有。

网友:
DDR2(240)        184        1.8V                        137/138/185/186/220/221                0.9V        VTT电压:0.9V                119/120        3.3V        SPD:238        3.3V
DDR3(240)        绕线        1.5V        168        1.5V        63/64/184/185                0.75V        VTT电压:0.75V                118/238        2.5/3.3V        SPD:236        3.3V

网友:
系统学一上就很清楚的

网友:
论坛上有很多很多,LZ有空找找

网友:
找个电路图看看